[求助] Allegro/Orcad中的Capsym元件库和电压源

楼主(2011-05-21):
我在Capsym并没有发现任何元件,但在旁边的工具栏当中却发现了一些place junction, place power之类的,但是place power里面的符号很怪,好像根本不是电压源,也没有地方选择电压源的值。所以,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软件问题,capsym问题,或者是应该在哪里才能选择正确的直流、交流、pulse等电压电流源。谢谢。

网友(2011-07-04):
我也是今天刚找到  您去C:\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 这里看看里面有个source.olb里面有 您看看是不是您所需要的

网友(2012-10-30):
这个打开maunal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