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 Cadence 背景颜色的问题

楼主(2011-05-21):
Cadence 电路图的背景颜色怎么调成白色的?  请教各位了!

网友:
这个可以吗?我也想知道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
没试过,有机会看看。

网友:
那些论文里面看到的白色的,只不过是截图后反色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背景是可以调成白色的,只不过还没找到是在哪里修改的

网友:
同问这个问题

网友:
找过了,没找到啊

网友:
白色的不清楚,伤眼睛,如果只为出图,出.ps文件最好,矢量格式,很清楚。

楼主:
to :大飞  过路心客
主要是想把图取出来粘在论文里,背景黑色的看不清楚。若不能调成白色的就用其它画图工具再画了

网友:
可以改的,但其实黑色更好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改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来没试过,论文里直接贴cadence的截图不太好看吧,一般正式的都要用visio或者其他画图软件重画的~

网友:
打印成ps后就是白底。display.drf文件里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目的不是打印,而是截图出来放在论文里的。display文件好像是与版图显示有关的文件吧?

网友(2011-07-06):
开启icfb 之前输入:
echo "Opus.editorBackground: white" | xrdb -merge
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命令行……好高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打开终端命令窗口后,先输入
echo "Opus.editorBackground: white" | xrdb -merge
然后再 icfb  吗?

如是调成白色后,再调回黑色,是输入
echo "Opus.editorBackground: black" | xrdb -merge   吧?

网友:
输出调成背景白色的应该可以。。。。具体不知道, 就听说过

网友:
学习一下 仿真图怎么变成单色

网友(2011-08-13):
背景改成白色后还需要在display.drf里调管子颜色,要不然什么都看不见

网友(2013-12-28):
同求,放论文里看着太不舒服了

网友(2016-03-07):
命令真的可以吗?
command not found

网友:
确实背景变成白色后,图像看起来怪怪的。
可能是管子的颜色与背景不匹配吧。

网友:
输出图像时可以改,File-->Image Export,然后就可以选择自己想要保留的区域,并且调节背景颜色为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