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用 calibre做pex时不能进行

楼主(2011-05-21):
4 天前 15:31

用 calibre做 pex时不能进行,提示错误
这个需要怎么修改呢?   请教各位了!

网友:
没装好把 找不到规则文件啊

楼主:
/export/home...      估计是这个需要改,但不知怎么改

网友:
找到你的calibre.xrc.lvs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把路径改过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calibre.xrc.lvs 是作 LVS时的规则文件,不是作PEX的规则文件啊可是

网友(2018-07-08):
check rule desk pa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