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df的问题

楼主(2011-05-21):
sdf文件中每个timing arc都有不同得delay值,如:
(IOPATH   I ZN (0.0435::0.0515) (0.0283::0.0331))
一般来说前面括号里的数值是rise transition的delay,后一个括号里的值是fall transition.

问题:同一个括号里的不同值代表什么意思?是指不同corner下的delay,还是同一个timing arc的min_max值?
求正解!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
很难说是否“为不同corner下的delay”,这个取决于你的SDF是怎么做出来的
应该是“是同一个timing arc的min_max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