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怎样在modelsim仿真时输出如$monitor、$display的内容

楼主(2011-05-21):
如题:请教大家怎样在modelsim仿真时输出如$monitor、$display的内容,谢谢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看看verilog书吧,里边讲的很详细,$monitor($time,,"要显示的东西",对应的变量),如$monitor($time,,"r = %b,p = %d",r,p),那么在modelsim的控制台上就会显示出引号中 的东西,$display用法类似,$monitor(r = %b,p = %d",r,p),

网友:
只要你的使用这些系统函数的语法正确,modelsim会在transcript界面输出相关的内容的。

楼主:
谢谢赐教,但我想也有可能是我的modelsim破解的不好,导致显示不了

网友:
$monitor($time,,,"a=%b b=%b",a,b);

这是个例子,根据具体情况变化

网友:
你可以在transcript里边可以看到你输出的东西,如果你用批处理的方式,就可以在屏幕上看到输出了。

网友(2012-06-20):
为什么我的transcript里没有输出结果呢?

网友(2013-01-11):
这个书上有很多例子的

网友(2013-12-11):
回复 网友A:

   我的也没显示,是不是什么设置出了问题

网友(2015-04-22):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是设置的问题么
还有8楼,10楼,我的modelsim 在使用$monitor后,不能在transcript窗口打印输出,即不显示monitor输出结果, 有人说是破解不成功,但是有没有更具体点儿的方法? 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