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分频时钟的jitter问题

楼主(2011-05-21):
如果master clock是pll的是输出时钟,pll的jitter为40ps,
那么此时钟经过N分频之后的时钟jitter应该是多少?

网友:
min(N*40ps, long_term_jitt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N的开方×jitter)吗?
老大能不能再解释一下,long term jitter的意义和作用啊?

网友:
简单地理解,long term jitter就是jitter的最大累计值。
所以无论你是多少分频,不会超过那个值的

网友:
long term jitter不是jitter的最大值。

网友:
理论上,long term jitter确实不是jitter的最大值
只是从时序约束的角度,可以用这种简单的方法去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