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OM配置FPGA时一直出问题,纠结!

楼主(2011-05-22):
代码可以烧到FPGA中,也可以烧到PROM中,就是上电复位之后程序跑不到FPGA中,测了一下FPGA的CCLK管脚没有脉冲输出,一直为高电平,总之就是FPGA和PROM无法通信,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看看管脚对不对,再看看模式开关有没有连接正确,再不行就看看电源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哥,问题已经解决了,是配置模式管脚又一个没焊好,悬空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