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class D中的modulation和开关机噪声设计问题

楼主(2011-05-22):
class D modulation

class D modulation

想请问一下设计classD芯片的达人们:

1. classD的modulation中,BTL,免滤波的设计中,为什么会设置最小的导通时间呢?就是保持一个最小的导通时间,一个比此最小导通时间宽,这样有什么好处吗?

2.class D中的开关机噪声一般抑制的方式有哪些呀?多多指教呀..

网友:
最小的导通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呀,就是如图所示呀,一个保持固定的脉冲,一个保持变化呀,这样有什么好处呀?

网友:
1.你的理解有误,最小脉宽越小越好,直接影响THD;
2.没有一般方法,原理是控制好IC正常工作前/后无任何信号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1.这种调制方式是maxim的classD芯片的调制方式,实际上可以直接取PWM信号输出直接去调制,不需要讲一个脉宽固定,另一个脉宽不变呀,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呀?
    2.能不能举出几种例子呀,怎么椅子开关机噪声?

网友(2020-10-30):
是这种调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