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救 Calibre做LVS验证时报错,不弹出报错信息

楼主(2011-05-22):
用Calibre做LVS验证时报错,netlist已经导成功了,run后说CALIBRE finished with exit code
                                                                     error: sourse could not read
  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该如何改正
                                            谢谢哇!!!

网友:
1)netlist路径不对
2)看你的CDL网表中是否包含子电路,包含的话需要提前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我该如何定义???用的是TSMC018工艺

网友:
lvs rule裡
SOURCE PRIMARY可看路徑對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