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03)

楼主(2011-05-22):
老是简单的问题比较无趣,问一个貌似简单,但是不容易回答完整的

How to fix x-talk violation?
如何解决线间干扰?
难度:4 (关于难度的定义,在第一题里面)
(应该至少有5大类解决办法,wire spacing, shielding, change layer之类的只算其中1类)

网友:
1、增大手串扰线的驱动能力。
2、

网友:
改变被干扰线的走线和线宽!

网友:
1.upsize victim driver
2. increase wire spacing
3.add shielding
4.insert buffer

楼主:
暂时把上面几位的答案总结为以下3条
1)upsize victim net driver, downsize aggressor net driver
2)increase wire space, shielding, change layer,change wire width
3)insert butter in victim net

能答出以上3条的,在工作中已经基本够用,但是还有两个不常用到的,是AMD的一个大牛告诉我的。

4)把与victim net相连的输入端改成Hi-Vth的单元
5)改变信号的timing window。这个不易做到,但是也是解决方法

网友:
差分信号?
期待楼主答案

楼主:
答案加在6#

网友:
身为模拟前端,很多都不清楚的惭愧路过...

网友:
又见经典,初学菜鸟在此拜读

网友:
下面两个还真没听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陈版主,您好,关于“4)把与victim net相连的输入端改成Hi-Vth的单元”,不是很明白,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楼主:
Vth提高后,小的glitch不就被过滤掉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陈版主。受用了。

网友:
恩,学习了,多些

网友(2012-08-16):
什么是timing window?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陈涛大大,什么是timing window?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2-12-05):
一天一题,慢慢学

网友(2013-04-09):
回复 网友C:

    Timing Windows
    Timing windows are used to filter out signals that are not switching simultaneously. The internal timing engine computes the timing windows and slew rates automatically. Alternatively, you can load the timing window information by using a timing window format (TWF) file.

网友:
小弟在此见过各位大侠!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把与victim net相连的输入端改成Hi-Vth的单元;
       换成Hi-Vth 单元,一方面会降低噪声容限和稳定性,另一方面Hi-Vth 单元的驱动力弱会减弱victim net的驱动力。个人觉得该去掉第四条。 望版主明察啊

网友E(2013-07-09):
回复 网友D:
刚好说反了,高Vth噪声容限更大,而且,为什么高Vth驱动能力弱,驱动能力和管子的尺寸有关,你的Vth由栅氧厚度与掺杂浓度有关,而且即便你驱动能力弱了,但是victim的net是你这个高Vth管子输入的信号net,你这个管子驱动能力的强弱不影响你输入的victim net

网友F(2014-06-10):
水坝加高了,可以抵抗更高的洪峰,相当于hi-vth

网友(2015-07-27):
回复 网友D:

    嗯,这个方法。要在这个victim 有一定的 setup余量。

网友(2018-05-22):
前端工程师飘过,问下这个x-talk会在后端工具ICC/encounter中报出来吗?
否则我怎么知道哪两条net存在x-talk?
光看setup的timing report是看不出来的呀。

网友:
增長知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也想知道,层主知道了记得告诉我啊

网友(2018-07-06):
言简意赅,赞!

网友(2019-09-27):
领教了,谢谢高人指点。

网友(2020-03-18):
引用 网友F:
水坝加高了,可以抵抗更高的洪峰,相当于hi-vth

比喻的很形象,受教了

网友(2020-04-25):
insert buffer
upsize the victim net driver downsize the aggessor driver
increasing apacing shileding net width  change layer

网友(2025-07-28):
1. 减少线并行的距离 2.降低aggressor net的驱动能力 3.提升victim net的驱动能力 4.增大线间的间距 5.添加shielding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同意,换成Hight Vth的cell应该后边驱动的victim net更易受影响才对,应该是aggressive net的驱动换成High Vth cell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刚好说反了,高Vth噪声容限更大,而且,为什么高Vth驱动能力弱,驱动能力和管子的尺寸 ...

那换了的这个cell后边的net不是更容易受噪声影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