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神,关于开关电容滤波器

楼主(2011-05-22):
小弟最近在想做一个截止频率可调的低通滤波器!
传说中的原理是:用脉冲去控制mos开关的通断,再通过控制脉冲的频率来改变其等效电阻!
用于等效电阻的开关电路如图1:
这是另外一种等效方式
这是小弟用第一种等效方式搭的一个简单的二阶测试电路,如图2:

结果却很郁闷,无论我如何改变脉冲的频率,其幅频响应都没有任何变化
被这个问题堵了一周了,还是没有发现问题在哪
特再次请教各位,万分感谢!

网友:
有量测各点的波形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了瞬时测试,发现在第一个开关的之后,第二个开关之前,波形已经畸变了,完全没有正弦信号的样子

但,还是不知道为什么错了!

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

网友(2011-08-30):
时序有问题没

网友:
小兄弟,开关的时序有问题

R=u/I=u/Qf=1/fc

所以一定要有电荷量转移.而你的时序没有办法完成电荷转移

网友(2017-10-07):
thanks for you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