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采样保持电路全差分运放的共模补偿问题

楼主(2011-05-22):
假如设计一个采样保持电路,用全差分折叠共源共栅运放
在设计运放时,都要做共模反馈,而且一般共模反馈回路的补偿都是在开环情况下做的
但是实际应用中,电路处在采样阶段时,运放输出和输入短接构成跟随器,这样从运放的输出端到输入端又存在另一个共模反馈回路
那么整个运放有两个共模反馈环路,这时的稳定性怎样保证呢?输出端的共模电平也就是此时输入端的共模电平又怎样确定呢?
大家给说说啊

网友(2011-08-27):
最近也在弄这个,做出来精度不高,跟随的误差有10mv,怎么改进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个环路的稳定性分别都仿真一次。
输出的共模电平由设定的参考电平(比如VDD/2)决定,这是设计指标吧。

网友(2013-05-27):
输出共模电平应该是根据你电路参数的取值来确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