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时遇到的错误

楼主(2011-05-22):
Port type is incompatible with connection (port 'clock0')

我是用了quartus中的ram模块,双口,一读一写,仿真时就出现了warning
部分代码是这样的:
altsyncram altsyncram_component (
    .address_a (wraddress),
    .clock0 (clock),
    .data_a (data),
    .rden_b (rden),
    .wren_a (wren),
    .address_b (rdaddress),
    .q_b (sub_wire0),
    .aclr0 (1'b0),
    .aclr1 (1'b0),
    .addressstall_a (1'b0),
    .addressstall_b (1'b0),
    .byteena_a (1'b1),
    .byteena_b (1'b1),
    .clock1 (1'b1),
    .clocken0 (1'b1),
    .clocken1 (1'b1),
    .clocken2 (1'b1),
    .clocken3 (1'b1),
    .data_b ({8{1'b1}}),
    .eccstatus (),
    .q_a (),
    .rden_a (1'b1),
    .wren_b (1'b0));

请问一个时钟信号为什么还会出现什么类型不匹配?

网友:
是不是这个模块把该时钟当作输入,而你在外面用的时候当作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