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稳压器的稳定性对瞬态响应的影响

楼主(2011-05-22):
请问LDO稳压器的相位裕度对负载瞬态响应有什么影响呢?是不是跟瞬态脉冲的大小没关系,但会影响瞬态响应稳定的时间?

网友:
Look at TI's app  note its very useful.

网友:
答案是肯定的,但前提是相同的带宽及足够稳定的不同相位裕度对比,比如60度和90度。30度和60度就完全不同。但通常来讲,在给定的条件下,你很难得到不同相位裕度,但相同带宽,所以你就搞不清了,希望你看明白了

网友:
一般对于load的transient response,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slew rate,就是LDO会完全以打信号来反应,这一阶段大体上和frequency response没有太大关系,但是第二阶段是recovery,这一阶段就能反应出phase margin的真实情况咯。当然,这也跟load的变化大小和时间有关系。一般来说做frequency response, phase margin留到50以上问题就不太大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