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erilog 中小数的相乘问题

楼主(2011-05-22):
请问给位,在verilog中如何实现小数的相乘啊!谢谢啦!

网友:
可以固定小数点的位置,例如8'b0101_1010,第一位为符号位,2-4位为整数位,后面的是小数位
相乘后是16位,3-8位为整数位

网友:
先按照精度要求将小数放大,具体就是左移,然后取整,运算完成后,右移,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感谢你的解答,不知道你能否给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23*1.5或别的运算?谢谢啦!

网友:
例如0.717这个小数,将它乘以1024等于734,利用734进行运算,得到的结果右移10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已经搞定了,谢谢各位的帮助啦!

网友(2011-10-27):
回复 网友B:
但是小数部分 移位完后 不就丢失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就要看你精度的设置了,如果要求精度高,那么就要保留多一些小数位,还要做一个四舍五入的过程。

网友(2015-05-06):
回复 网友A:

这种放大再缩小的办法比较常用,但是我遇到了一个问题,比如现在有个数6.4,我在运算中需要知道这个6.4的小数部分是0.4,并且要计算1-0.4=0.6,然后用0.6来做其它运算,但是如果整体放大,那0.4这个小数部分就不见了,也无法算得0.6,请问该如何解决?还有,除了这种先放大再缩小的方式外,还有些朋友用自己固定整数和小数位宽,然后运算截取中间部分(就截取有效的整数和小数位宽)来做,不知道这两种方式有什么优缺点,谢谢!

网友:
强顶~~有木有人接着再给讲讲这个问题啊

网友:
位数越多,结果月精准。

网友: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先放大乘数,在减小结果位数。比如最常采用放到1024倍,相当于小数点后保留3个有效位,运算结果再右移10-bit,相当于/1000。
当然你也可以x16,x128,x16384,相当于分别放大10,100,1000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