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运放时,管子的栅长一般都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1-05-22):
在计算出各管子的宽长比之后,一般管子的栅长该怎么设置呢,比如0.35um工艺,是设置成0.35还是较大点好呢

网友:
低速的地方,需要做匹配的地方可以设个800n或者1u的样子(比如电流镜),当然l越大越耗费面积,自己做折中,一般的设计师估计都是习惯用某个范围的length就一直这样用。高速的地方,为了减小cap,或者做大w/l不耗费离谱的面积,length可能会做的比较小,有时会设成.35也很正常。

网友:
运放设计时一般不会采用最小length,主要是考虑mismatch造成的offset

网友:
具体看管子的用途,速度、匹配、增益等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开关管或者对寄生电容非常敏感的地方可以用最小尺寸,其他地方一般还是不要用了,因为最小尺寸的管子闪烁噪声大,匹配性也不好~

网友:
值的选取要考虑版图设计的方便。

网友:
偏置管通常会选取较大的length,主要考虑匹配和漏电的问题,而对工作在线性区的管子则没有这么大的要求

网友(2011-08-25):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网友:
3倍的最小尺寸基本可排除工艺误差,但具体取值还要看其它指标

网友:
不要太小,一般是改变宽度!

网友:
一般留有一定的余度,不用最小尺寸

网友:
3~5×L,at least

网友:
最小尺寸的话版图打孔压力也大,所以很少用最小尺寸

网友:
高速的用最小尺寸,一般的放大器用2-3倍最小尺寸,参考电压那个短沟道用1um左右, 长沟道的听说有人用到20um的。

网友(2013-01-23):
好帖 集各家之言了 嘿嘿

网友(2018-01-08):
长见识了。。

网友(2024-07-19):
模拟器件采用2~3倍的最小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