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对于电压基准的一个提问

楼主(2011-05-22):
请问高手,理想电压基准的大信号的伏安特性是怎样的?
和理想电源一样的吗?

网友:
电压基准指的是不随PVT变化的电压

以常见的带隙基准源为例,产生这个基准电压,但是这个电压通常是不能驱动低电阻或者大电容负载的,为了驱动大电容负载,需要加一个缓冲电路来驱动外部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实际的吧,理想的呢?

网友:
拜托先看看书,这种问题估计会把人问晕了,不存在大信号V/I特性,只有驱动能力一说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一个老师提问我的,我以前也没有看到过这种说法!!!当时也是犯晕!

网友:
第一听说过带隙 还有大信号伏安特性曲线。 不过既然楼主说是理想的情况下,那么就是个理想的电源了

网友(2011-06-21):
不知道 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