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04)

楼主(2011-05-23):
What are several factors to improve propagation delay of standard cell?
哪些因素可以影响标准单元的延迟?
难度:3

网友:
这个我先回答一下,PVT
P : Process
V : Voltage
T : Temperature

网友:
input transition (输入转换时间)
output load       (输出负载)
delay=f(Ttransition,Cout)
所以fanout越大的地方,延时会越大,因为要给更多的电容充电

楼主:
以上都对,还有一个

网友:
宽长比?频率?

楼主:
有点接近,什么的宽长比?

网友:
driver的,load的,cell本身的都有影响,当然前两个可以归结到transition and load中

楼主:
答案应该包括
1) PVT
2)input transition, output load
3)Vth

网友:
支持一下,我也马上毕业了,得好好准备下

楼主:
Vth = input Threshold Voltage

网友:
回复 网友A:

    Vth:阈值电压。

网友:
增大驱动能力,增大电压,改善结构

网友:
Vth 如果指管子的参数,那么参数就太多了。
我估计指 衬底电压差。

网友:
学习了。太好的帖子系列。

网友:
门的转换Vth,对做过全定制的人很好理解

网友(2011-12-31):
回复 网友B:
问下版主Vth 如何影响标准单元的延迟???
谢谢!!

网友:
Vth 會影響MOS current的大小, 當然就會影響你對電容充放電的時間..

网友:
回复 网友A:

    MOS管的导通阈值。。

网友:
版主的博客我都看啦!哈哈

网友:
Q:What factors can affect the standard unit of delay?
A:
1. input transition and output load of the standard cell
2. PVT
3. Vth (Threshold Voltage) of that standard cell

网友:
跟着楼主学到好多东西啊

网友(2012-10-22):
这个答案是不是相互包含了,感觉就是input transition 和output load,其中input transition受PVT的影响,PVT中的“P”决定了Vth。
不知道是否理解有错

网友:
1.PVT
2.输入transition
3.输出load:fanout

网友:
一个是cell内部的因素,包括cell的大小,这个影响cell的导通电阻,还有阈值电压也属于一个内部因素,外部就包括温度,负载,输入transition,工作电压等,个人总结下。

网友(2012-11-30):
回复 网友C:

    请问std cell的阈值电压与其内部的mos transistors的阈值电压是一个概念吗?谢谢。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个人觉得 不能谈std cell的Vth吧,只能针对mos管提,不知哪里有参考的 提到了std cell 的vth

网友:
回复 网友D:

    第三页issvlsipd提到std cell的Vth(请见下),所以我不确定是mos管的Vth还是指std cell 的Vth,个人认为两者还是有区别的。一般情况下,一个cell不可能只有一个mos吧。

Q:What factors can affect the standard unit of delay?
A:
1. input transition and output load of the standard cell
2. PVT
3. Vth (Threshold Voltage) of that standard cell

网友:
一天一题跟着学

网友(2013-01-24):
PVT是比較根本的...
倒不是說process就決定了vth,deep submicro裡同一個process可能就有兩套或以上的std lib

网友(2013-07-18):
阈值电压不同?

网友(2014-06-10):
掺杂越稀薄,栅极面积越小,要开启沟道所需要的电压也就越大,沟道流过的电流越小,功耗越小

网友(2020-03-18):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个人觉得 不能谈std cell的Vth吧,只能针对mos管提,不知哪里有参考的 提到了std cell 的vt ...

不同的cell可以换用不同的Vth呀?这里应该指的是std cell的Vth吧?

网友(2020-04-25):
input transion
output load

网友(2025-07-28):
1. input trasition, output load 2. PVT 3. OC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