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的设计

楼主(2011-05-23):
一般工艺库中的I/O中都有提供ESD,那我们是不是拿来用就可以了吧,自己还需要改进或是设计吗?
谢谢大家!

网友:
修改IO也是常見的事
有時候需要特殊的IO就會拿既有的IO來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啊,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设计的PLL需要流片,但是在LPF处(也就是Vc)需要外 挂电容,那么这个端口的ESD保护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的analog IO即可

网友:
从来都是自己设计的飘过。。。
当然运用工艺厂推荐的也是可以的
PS: ESD是个系统问题,不是简单的一个pin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威武!真想向你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你也可以,先学习关于ESD的原理,及基本的保护方式,最重要的是你要对版图布局和放电路径有认识,至于ESD本身的架构,书上和工艺厂都有提供,足够满足日常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想问下ESD设计的话怎么仿真呢,还是只能对器件进行仿真呢?

网友:
有高手能说一下版图应注意什么?求教!

网友:
不是高手,我觉得版图因该注意的是均匀吧~
比较均匀的contact,via可以承受比较高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