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综合后写netlist的问题?急!!!

楼主(2011-05-23):
在DC综合后写netlist的时候报出netlist包含有assign语句,查看netlist如下:
input clkin;
output clkout;
wire out0;
assign clkout = out0;
assign out0  = clkin;

我在综合的时候设置了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all -buf_constants命令,按理说不应该出现assign语句才对啊!!!

另外在change_names -rules verilog -hierarchy时就报出了如下warning:
warning: net "out0" is  connecting multiple ports

请大家帮看看,是否哪里的设置有问题还是其他原因??
谢谢!!

网友:
你这个模块尝试一下图形化界面,反正端口也很少。
DV一下

楼主:
我用DV看了的,clkin作为时钟输入,它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输出clkout

网友:
设计中最好避免有此类穿通逻辑。
可以综合后自己用BUF替换 assign

网友:
你设置了set_fix_multiple_ports_nets还出现assign可能是因为assign那个net被set_dont_touch了。
用reort_net看一下哪个net有dont_touch attribute,然后吧dont_touch attribute remove掉。

网友(2021-03-03):
感谢楼上提供的一个解决思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