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仅正电压输出,负电压无法输出的电路

楼主(2011-05-23):
需要一个类似于整流电路的电路,但是直接利用二极管进行整流后电路在高频段失真比较严重,想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电路可以完成这个功能,同时还不会造成高频失真,谢谢。

网友:
回复 1# martha410 尝试一下class B放大器

网友:
运算放大器的书上介绍过一个用运放+二极管的精密整流电路可以试试

网友:
在输出端加个正向导通的二极管。。。。。注意二极管参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