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门级的netlist到layout

楼主(2011-05-23):
门级的netlist到layout 转化,用什么工具完成?
很小的数字模块。有什么比较简单的工具,输入网表和工艺文件之后可以马上得版图的?

网友:
确实很小的话,直接用virtuoso手动摆cell手动连线就可以
不然的话,要用Cadence EDI, Synopsys ICC,或者magam Talus

网友:
好像icfb 也有简单的place routint 功能

网友:
楼上的都很好

网友:
实在很小的话还是手动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