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降低Vdd和降低频率去改良首选那种

楼主(2011-05-23):
如题,降低Vdd和降低频率去改良首选那种

网友:
你的设计用于什么地方?你是指什么东西降低VDD和频率,芯片设计?还是PCB?还是什么的。没有应用场合,没办法分析啊。

楼主:
芯片设计

网友:
频率。
1.自由度大
2.功耗低
3.时序宽松
4.如果延时是硬指标,请忽略上面几项。。。

网友:
那么这个考核的重点应该就是一个功耗的计算公式了。
功耗和频率成正比,但是和电压的平方成正比。因为电压是平方,所以优先选择降低电压。这样显著降低功耗。

网友:
为了降低功耗吧?
降Vdd的话,要看你工艺是否支持了
降频率,也要看时序是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