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SRAM最高层metal是top-2, 可否用top 或 top-1 metal 跨SRAM macro走线?

楼主(2011-05-23):
RT

各位大大, 有这样用的吗?

网友:
一般sram是抗噪声比较强的module,据本人经验,完全可以在在其上走普通signal net 或一般的p、/g,噪声或者rush current特别大的要特别一下,可能需要论证了。

楼主:
感谢大大, 我开始一直不这样用。 偶然的一个机会,我看到一个layout是这样用的, 都看傻了。 可能是我太无知了, 或者太形而上了,太
本本主义了。

网友:
我有时会把sarm塞在io ring下面,节省空间,正常情况下,sram是不用care多余东西的,包括电源,正常对待就好了,不需特别考虑。
从routing blockage上也可以看出来,敏感的module即使实际只用了3层金属,也会加上更上层甚至全部金属层次的routing blockage,而sram基本用什么加什么,从不多加。

网友:
对于flash类型的memory的考虑呢?

网友:
flash memory基本上是禁止所有层次的走线,如果7 layer以上,那么m6 m7是可以开放给p/g 和普通signal的

网友:
对于比较特殊的memory,其说明文档会有后端p&R的注意事项吧,如果没有,就当正常的memory处理,memory没有用到的层次,你都可以拿来用。

网友(2012-06-12):
值得探讨啊,这样的问题。

网友:
sram ,regfile 都是随便走,啥都不用管,加dummy都行,

flash当然不行,是特殊的memory,全面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