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loorplan中的标准单元

楼主(2011-05-23):
在布局时,像一些MACRO可以手工放到指定的位置,可是那些标准单元放的到处都是,我想把同一个模块放到一起,我该怎么办呢?也需要手工一个一个放吗?还是需要脚本啊?

网友:
encounter?
module region fen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Encounter,module regin fence怎么设置啊,是用脚本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右键不是放大功能吗?

网友:
双击block 看属性 里面有相应的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block是指的什么?我说的意思是有一个module,他其中包括一个MACRO(如RAM),另外还包括一些标准单元,现在是我在import design后,我已经把MACRO的位置固定好了,但是我想要其他的标准单元在这个MACRO附近右下角的一个很小的区域,你说的block指的是module还是macro,如果是module的话,只能在floorplan视图里,因为在die视图里,就看不到这个module了,如果是macro的话,这时由于还没有执行place,所以根本看不到标准单元

楼主:
什么意思啊,能描述的清楚一点吗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啊。

楼主:
这个问题很难吗?请各位大哥指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把你想要的module做一个fence/region 不久完了吗,强制它们放到一起。

楼主:
基本搞定!谢谢了!

网友:
如果是没有分成module的标准单元,想将它们放在一起当作module处理,可以采用下面的方法

createInstGroup group_name_by_you

createInstGroup group_name_by_you  the_instance1
createInstGroup group_name_by_you  the_instance2
createInstGroup group_name_by_you  the_instance3
createInstGroup group_name_by_you  the_instance4
createInstGroup group_name_by_you  the_instance5
createInstGroup group_name_by_you  the_instance6
createInstGroup group_name_by_you  the_instance7
.
.
.
.
createInstGroup group_name_by_you  the_instance_final

createInstGroup group_name_by_you  x1 y1 x2 y2

你执行完这些命令后,你就会发现在x1 y1 x2 y2区域产生一个module,然后你就可以定义它是fence还是regio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