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做过memory 请教下 怎么生出GDS文件

楼主(2011-05-23):
我是在 IBM .13库下 生成的,由于软件问题 生成不了GDS2文件 。 别的文件都有。可是在生成宏文件时要用GDS2

在ASTRO中可以生成这个GDS2 文件,谁知道怎么生成的

求救

网友:
memory的gds只能由软件来生成吧,astro要把它当ip读入其g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