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基本触发器,想请教一下

楼主(2011-05-23):
关于基本触发器,有个问题请教大家

当触发器的原状态是Q非=0,Q=1时
输入端状态是RD非=0,SD非=1时

基本触发器

基本触发器

置零

置零

Q=1的反馈 和 RD非=0  再与非等于1
Q非=0的反馈 和 SD非=1  再与非等于1

那输出端得Q 和Q非岂不是都等于1了。为什么书上说RD非=0,SD非=1时,Q一定置零?

楼主:
是不是因为Q和Q非都是1的状态不稳定,Q非=1的反馈和SD非=1的与非最终使Q=0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输出端的状态从Q=1 Q非=1到Q=0 Q非=1的时间变化多长,Q=1 Q非=1能维持多长时间?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这应该由门电路的延迟时间决定,即由实际的电路工艺决定。

楼主:
    那就是说Q=1 Q非=1这个状态是存在的是吧,具体时间看实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