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关于CRC效验

楼主(2011-05-24):
HDLC中的的CRC16,若只输入一个字节,或者输入的为奇数个字节,那么采用串行移位输入的时候,最后一位移入后得到的结果是不是就是CRC的值,或者说每个用来生成CRC的字节输入前都要右移8位?请赐教,谢谢了

网友:
不是有个公式 么 ,根据公式和输入数据的bit位,先算出个通用公式,这样一拍就可以算出结果了

网友:
crc是对bit做校验,对输入数据没有要求为字节倍数,输入1个bit也能得到crc结果

网友:
CRC的核心原理是对单个bit串行计算。不管有多少个bit,它都是移位寄存器的输出。所以和多少bit是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