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05)

楼主(2011-05-24):
What would you do in order to not use certain cells from the library?
如何禁止使用库里面的某些单元?
难度:1

网友:
set_dont_use (library name)/(cell name)

网友:
或者在lib文件中直接加入dont use为默认属性,例如
cell (XXX) {
  cell_footprint : XX;
  area : XX;
  dont_use : true;
。。。

网友:
set dont_use/dont_touch是对的,加在lib里不好。因为
1.随便该Libs不是好的习惯
2.麻烦
3.不可行,比如我place要用,routing时不用,或者反过来,难道我要不停切换lib?

网友:
常常流连于synthesis command user guide,set_dont_use总能看到,哈哈,这题我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那个方法是不太好,不过也不用改lib,dont use 过的,可以remove dont use。
总之,lib文件还是别改的好,嘿嘿,除非是绝大部分时候不用的cell,可以尝试啊

网友:
我来发散一点
如何在rc , dc ,encounter, icc中分别禁用某些单元.
如何在rc , dc ,encounter, icc分别禁止修改某些inst.

网友:
回复 网友B:

禁用就用set_dont_use禁止修改就用set_dont_touch

网友:
没有答案吗?

楼主:
8#的就是正确答案啊!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简单

网友:
补充一个,ICC里只设置dont_touch的不一定管用,如果那条net是clocknet的话,还要设置dont buffer的

网友(2011-08-17):
回复 楼主:

    !~4怎么找不着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着了,搜索结果没按顺序显示

网友(2011-10-14):
回复 楼主:

    陈版主啊,有没直接取消dont_use的命令啊,不是unloadtimingcnfig,?

网友(2012-09-18):
回复 网友C:

dont_buff?貌似没有这个命令的吧?

网友(2012-11-08):
一般stdcell中哪些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