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gating width problem

楼主(2011-05-24):
clock gating width problem
hi,all.我在综合时插入ICG, 后仿时发现有的clock gating输出的时钟脉冲很短,只有0.86ns(系统时钟是11.62). 查了一下原因,发现该gating输出的clock是被gating的EN拉下的,gating的EN端被register A的Q端驱动, 所以与register A的CK端的clock skew有关,各位有遇到这种情况吗?是怎么解决的呢?

不知我说明白了没有...

网友:
用与门来gate通常会有毛刺,
试试用或门。

网友:
register A的CK和gating clock不是同源的吧,那么着个信号“register A的Q端”在从CK时钟域到gating clock的时钟域有没有做同步呢?这个是gating clock在跨时钟域的时候常见问题。而且前仿还发现不了,一定是带SDF的后仿才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gister A的CK和gating clock是同一个clock的generated clock,是同源的。

网友:
什么是ICG ?

楼主:
ICG自己去查

网友:
换个cell,CK换作CKN的,用下降沿采

网友:
"   register A的CK和gating clock是同一个clock的generated clock,是同源的。"
这里的同源,包含同频吗?频率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