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稳定性问题求助,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1-05-24):
各位高人,做过PLL的人都应该仿过PLL的开环稳定性,因为PLL在原点有两个极点,所以我们增加一个零点来进行频率补偿,问题来了,在单位增益处,环路的相位裕度可以到60度左右,但是在单位带宽以内,特别是频率很低的时候,相位裕度是很小很小的,这时候的PLL能稳定吗?谢谢。请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这是曾经的一个面试题目,如果只从波特图上看,我们考虑的是GBW处的相位欲度达到60度以上,且增益欲度足够则是稳定的。但是PLL的相位曲线是从180度往上走的,所谓低频时候就已经靠近180度了,貌似和波特理论不符合。这时候要验证环路稳定性,需要靠根轨迹了!看根轨迹是否穿越(-1,0)点,也就是单位剪切频率。具体理论参考相关控制理论书籍。

网友:
参考这个帖子,讨论的很详细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p;page=1#pid3056233

楼主:
很感谢fallangel!希望大家接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