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eed the help about mesh method !

楼主(2011-05-24):
关于不平坦的表面的mesh策略,需要注意哪些?
我运行了,结果解不出来。
错误信息如下:

谁之前遇到过吗?
物理模型,用平坦的表面的模型,可以正常运行的。
现在,应该如何修正呢?
关于这个问题,一般是什么原因?

我现在是在修改步进大小和增量的大小,好像对结果没多大的影响。
我考虑可以需要对mesh网格划分,重新定义。
具体如何定义,和方法怎样。那位前辈可以指导一下我吗?
谢谢。

网友:
你用的sentaurus吧,我只会silvaco TCAD。一般结构变化复杂的地方网格应该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