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工程中的inc文件如何加入工程

楼主(2011-05-24):
手头上有个工程,用的是ise,里面有几个后缀名为inc文件,用来定义verilog文件中一些宏定义,但是怎么加入工程内一起编译呢。由于无法加入工程中,导致verilog文件连语法编译都过不了。
哪位高手知道如何解决,谢谢了

网友:
在ISE综合的XST里面有右键,会有选项,把你要include的文件目录添加到路径里面。仔细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的工程中是一个inc文件,里面写了很多有关`define定义,而在verilog代码中用到了相关的定义。由于inc文件无法加入工程中,导致verilog文件语法编译不通过。请问这个inc文件如何加入工程中呢?多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要添加这个inc所在的文件夹目录就好啦。为什么你总是想把文件添加进去,只要有目录,综合器自己会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了
    请问是不是我还要在对应的代码中加入“include xxx.inc”语句?
     真不好意思,我是小白

网友:
没错,这句话肯定是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