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子模块会占用更多的资源吗?

楼主(2011-05-24):
我的top层有个模块,调用了一个子模块,top层有个wire[15:0] data连接到子模块,子模块也要申明一个reg[15:0]和data连接,这样会不会利用了更多的硬件资源?如果我只用一个top模块来实现同样的功能就只有申明一个wire[15:0] data就可以了,会不会节省资源?

网友:
用集成电路的思想去考虑这个问题,你怎么搭建这个top的集成电路?
如果不在top上些wire 【15:0】 data,那么就节约资源了么?节约了什么了呢?资源嘛,难免是flop,布线资源,逻辑资源。浪费了什么?当你分析出来综合后的网表是什么样子之后,你就知道会不会浪费资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