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R比较器

楼主(2011-05-24):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关于SAR比较器的几级预放大的运放的两个输出端口用一个开关把两个输出端口短接起来有什么作用呢

SAR比较器

SAR比较器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呀

网友:
短接输出可以做 reset,以减少比较器在大信号比较后的恢复时间。

瞬态响应更好。相应提高比较器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解答,你所说的reset具体是什么,为什么能减少比较器在大信号比较后的恢复时间,还有这种比较器的失调应该怎么仿真,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在图中第一级的运放的增益不能太多,否则会使输出端的电容饱和,我不大理解电容饱和是什么意思,你能否给我解释一下,无限感谢!

网友:
因为你的opamp会有mismatch,如果不reset的话,就会形成residue,久而久之就饱和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所谓的饱和是指什么,不大理解饱和的意思

网友:
饱和就是电容上的电荷越来越多,对应的电压越来越高或越来越低,最终到电源电压或地电平,然后就不会有变化了吧。
对不,jesseyu?

网友:
回复  abab1394

    谢谢你的解答,你所说的reset具体是什么,为什么能减少比较器在大信号比较后的恢 ...
引用 网友C:

    输出短接,泄放电容的残值电荷。你可以把电容看成电源,对两个电容短接,是不需要从op抽取太多的电流的。

饱和的问题: output=Vos*Av 开环情况下,大增益会使 Vos*Av>OP output range (less than VCC) 进入非线性区。

你这个电路是输出offset消除,自己找书看看原理,注意每级之间的时序。时序合理offset是很小的。

offset 仿真可以在输入加三角波信号,做瞬态仿真,看输出的转点,注意ramp的信号斜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答很到位,学习了。
问个问题,offset 仿真还是可以用 monte carlo 吧?

网友:
对的,因为你是 clock control comparator, 需要瞬态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让我受益匪浅,谢谢你!

网友(2012-01-07):
长见识了  同学习

网友(2012-03-24):
受益匪浅

网友:
auto zero
offset cancel?

网友:
输出存储型auto zero,用来做offset calibration

网友(2015-08-07):
长见识了,学习学习,请问大神们有木有关于如何选取SAR ADC中比较器的资料或者书籍呀,之前我帮老师画过一个SAR ADC的版图,后仿,后来拿去流片了,我对SAR ADC的结构算是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但是现在我想完全靠自己设计一个,想想前面的基础理论计算,有些还不是很明白。比如比较器的性能得有多少,才能比的出来,还有电容阵列的单位电容选取时候mismatch和KT/C噪声要怎么考虑,或者采样电路的位数是不是不用完全和要达到的位数一样?比如之前我老是设计的那个10位ADC,其实采样只用了9位,但最后出来的结果有效位有9.7。这些我都想全部弄清楚,如果大神们有资料,求共享呀O(∩_∩)O~

网友(2017-01-05):
请问一下这种结构的比较器,增益带宽都合适,后面的比较周期共模电平掉的很厉害,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