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问: 全是上升沿触发的clk, 在CTS时还需要考虑下降沿的skew balance吗?

楼主(2011-05-24):
RT

请大大指教。谢谢。

网友:
如果内部和外部都只用上升沿的话,就不需要考虑下降沿的skew balance

楼主:
大大, 我看到一个讲义里写道, CTS之前先定义 “skew phase”, tools会对skew phase里的phase做balance, 下面有个示例
skew phase = {CLK: R CLK:F}, 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在里面, 因此上来发帖问一下。

网友:
不需要。有个占空比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