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ce IC610仿真出现错误。。。。

楼主(2011-05-25):
我装了cadence IC610和mmsim61   每次一点仿真的时候就出现代码。。
*Error* The 'spectre' executable that you are using is an older version.
        Use MMSIM60 or later version of Spectre with this release.
        To check the spectre version, run 'spectre -W'.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那个仿真模型库没选对啊。。那个怎么选的。。。求高手指点一下。。。本人初学,还请指点。。。。

网友:
查一下  which spectre 看看结果是不是指向 MMSIM的spectre命令,而不是IC610里面的spectre。

网友(2012-08-12):
回复 网友A:

    大虾,我用你的命令试了一下我的spectre指向是mmsim下边的,但仿真时候还是出现older version这个问题啊 ,麻烦指点一下啊。多下啦!

网友:
最好查一下IC610里面的ADE是否支持MMSIM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