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片出来的SDRAM各别位出错.但BIST能通过

楼主(2011-05-25):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片上sdram(用artison memory compiler生成)在写入后再读出,读出的数据在某一位出错的现象?有时可能是写读十几次出错一次,有时可能是几百次出错一次,具体哪次出错没有规律,但是是在固定的位上出错.芯片在中测和成测的bist都通过了,用的是MARCH-C算法.但没有查出这种问题.

网友:
MARCH-C 算法不是万能的,对有些耦合故障还是检测不到;

楼主:
发现是由于我们没有做at-speed测试,只是在低频下做了bist,实际工作时跑到高频ram缺陷就暴露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