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安装出现的问题,求助,就差最后一步了!!!!

楼主(2011-05-25):
小弟按照这个帖子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64107
上的方法在ubuntu下装的hspice 2009.09
到最后一部运行licence manager时 出现一下错误,哪位大神看看怎么回事啊,不胜感激!!!

21:38:50 (lmgrd) Can't make directory /usr/tmp/.flexlm, errno: 2(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21:38:50 (lmgrd) Can't make directory /usr/tmp/.flexlm, errno: 2(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21:38:50 (lmgrd) Can't open /usr/tmp/.flexlm/lmgrdl.2141, errno: 2
21:38:50 (lmgrd)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21:38:50 (lmgrd) Can't remove statfile /usr/tmp/.flexlm/lmgrdl.2141: errn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
cd /usr
ln -s /tmp tmp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谢谢了,上面的错误没了,可是安装又停止在了这里:

12:17:16 (snpslmd) ------------------------------------------------------------------
12:17:16 (snpslmd)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12:17:16 (snpslmd)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INVALID license file fingerprint.
12:17:16 (snpslmd) This feature is required to enabl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
12:17:16 (snpslmd)
12:17:16 (snpslmd) -------------------------------------------------------------

但是我运行hspice进行一次仿真,可以出结果了。似乎安装完毕了。可是为什么还出现以上错误,并且停止不前了呢,奇怪。
再帮帮我!!谢谢!!

哦,补充一下,
我生成的license如下,并且也复制到了synopsys.dat中。
SERVER <host_name> 0021CC5D7A05 27000
VENDOR snpslmd
USE_SERVER
FEATURE SSS snpslmd 1.0 31-dec-2020 uncounted 0D1E9999FBBDC81C8749 \
    VENDOR_STRING="69656 d1d88 34cc3 32a33 2718a 0f80a 79a2f 216d6 \
    46d23 b8e" HOSTID=0021cc5d7a05 ISSUER="Team ZWT 2006" \
    NOTICE="Licensed to mammoth//ZWT 2006 [PLEASE DO NOT DELETE THIS \
    SSS KEY]" SN=RK:1978-0:001224:0 START=1-jan-2006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重做license
    换高版本scl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版本scl?给我发一个好吗?我先在用的是scl 10.9.3

email:linbin.c@gmail.c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10.9.3已经可以了 SERVER行改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改了,  以下是我的synopsys.dat 你看看,我觉的应该没问题。
    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我有从新安装了一边,还是一样,“invalid fingerprint”。

    SERVER linbin-ThinkPad 0021CC5D7A05 27000
    DAEMON snpslmd /home/linbin/eda/synopsys/scl/linux/bin/
  PACKAGE EFA_Synopsys_1 snpslmd 2020.12 9070C071FEBA5CBEEB7E COMPONENTS="A3200DX A42MX A500K A54SX \
    A54SXA A7 AARKOS-A ace_core acega acehdl acehdl/beta_status acehdl/internal_use acehdl_beta \
    acehdl_gui ACEX1K ACS ACT2-1200XL ACT3 AdvanceCalibration_all AdvancedCalibration_all \
    AIM_DEBUG AIM_DECRYPT AIM_DEVELOPER AIM_ENCRYPT aiu_foundation alien2lig_all ALTGEN1 ALTGEN2 \

  中间省略......

        VENDOR_STRING=^1+S&PID=985f0fcc& HOSTID=0021cc5d7a05 SUPERSEDE ISSUED=02-dec-2003 ck=125 \
        SN=RK:2671-0:167603:0 START=1-jan-2006
    FEATURE SSS snpslmd 1.0 31-dec-2020 uncounted 0D1E9999FBBDC81C8749 \
    VENDOR_STRING="69656 d1d88 34cc3 32a33 2718a 0f80a 79a2f 216d6 \
    46d23 b8e" HOSTID=0021cc5d7a05 ISSUER="Team ZWT 2006" \
    NOTICE="Licensed to mammoth//ZWT 2006 [PLEASE DO NOT DELETE THIS \
    SSS KEY]" SN=RK:1978-0:001224:0 START=1-jan-2006

网友:
回复 网友B:

    sss feature 放在DAEMON行的下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果然'lnvalid fingerprint'  没了
现在teminal 里就停在这了,光标在闪,这样算结束安装了吗?
23:33:50 (snpslmd) ------------------------------------------------------------------
23:33:50 (snpslmd)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23:33:50 (snpslmd)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23:33:50 (snpslmd) The feature is needed to enable th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
23:33:50 (snpslmd)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是的”真的挺高兴,谢谢你,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回想起来真挺简单。
    我对linux不太熟悉,才刚刚接触,通过这个安装过程还真学到不少。
    :-),最后还有一个疑问: 这个命令 ln /usr/tmp tmp 是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再次感谢!!论坛的真不错,热心人真不少!
:handshake:handshake

网友:
cd /usr   进入/usr目录
ln -s /tmp tmp   在当前(/usr)建立到/tmp名称为tmp的符号链接
ln --help就可以看到完整的是使用说明

网友(2012-12-08):
回复 网友A:

我 32bit 的 ubuntu 上 装好了 hspice 2010.3 ;但 64bit ubuntu 上装 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光标一直停在这里
20:52:18 (snpslmd) ------------------------------------------------------------------
20:52:18 (snpslmd)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20:52:18 (snpslmd)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20:52:18 (snpslmd) The feature is needed to enable th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
20:52:18 (snpslmd) ------------------------------------------------------------------
这怎么能算装好了呢。。在终端输入 hspice 根本运行 不了

网友(2013-03-07):
dc_shell:未找到命令

有木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