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片出来的SDRAM各别位出错.但BIST能通过

楼主(2011-05-25):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片上sdram(用artison memory compiler生成)在写入后再读出,读出的数据在某一位出错的现象?有时可能是写读十几次出错一次,有时可能是几百次出错一次,具体哪次出错没有规律,但是是在固定的位上出错.
芯片在中测和成测的bist都通过了,用的是MARCH-C算法.但没有查出这种问题.

楼主:
看来nishuidegou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这个归根到底是由于生产工艺原因引起的,主要是要在中测是找到合适的方法筛选出来.难就难在这里.

网友(2011-08-19):
MARCH-C也不能完全覆盖所有的失效模型的,向您说的可能是soft failure,物理上比较难分析,建议测试时加入极限参数测试可靠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david_sung, 你的email是多少?和你邮件交流吧。

网友:
什么叫中测和成测呢?楼主你fail的类型应该是BIST部分pass;但是功能使用时fail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QQ:68858091

网友:
出错的场景能再具体一点吗。
比如读到数据出错后,后面再读是否一直出错?
频率?每一个cyle都读还是几个cycle读一次?
是连续读同一个地址,还是随机地址?还是连续地址?

另外可以看看,
提频之后出错概率是否会增加?
降压之后出错概率是否会增加??
升压之后出错概率是否会增加??

网友(2011-09-26):
请问这个问题最后有结论了么?

楼主:
与foundry联系一下,它们承认是工艺上的原因,但是没法在CP时挑出来。

网友(2014-05-22):
bist 也能整出妖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