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fb里面命名wire如果是二维向量怎么写?

楼主(2011-05-25):
我的重复单元比较多需要两维向量
就比如R1<1:10>,R2<1:10>,.....反正我写R<1:50><1:10>被报语法错误了,manul里面只说有R<1:10*50>这种写法,可是这种写法是R<1:10>,R<1:10>....重复50次,并不是二维向量。
请哪位处理过二维命名的?
多谢啦!

网友:
我的办法是先作一个cell,里面是R<1:10>,电路里调用这个cell,该instance为IR<1:50>,然后这个wire的命名,……,得是<1:500>,好像没有解决楼主的问题……
等别人来回答吧。

网友:
没发现有二维的

楼主:
所以挺悲剧的,如果二维写不了

网友(2011-07-04):
回复 楼主:

    hierarchy结构也挺轻松解决的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