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A无法提取网表

楼主(2011-05-25):
各位大虾,小弟在做ADC,想用verilogA写一个小程序将仿真数据弄到matlab里面分析,
遇到了一个问题,我编的verilogA文件在仿真的时候不能生成网标,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有做过的大侠请不吝赐教,小弟感激不尽!长期守候!

网友:
必须产生一个veriloga view,生成网表的时候要确认veriloga view在switch view list中,那么普通的spectre netlist procedure 就可以在最后的网表中加进了一个ahdl_include 语句了。同时要检查CDF参数有没有画蛇添足的情况,因为不需要特殊的CDF参数就可以生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