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A无法提取网表

楼主(2011-05-25):
各位大虾,小弟在做ADC,想用verilogA写一个小程序将仿真数据弄到matlab里面分析,
遇到了一个问题,我编的verilogA文件在仿真的时候不能生成网标,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有做过的大侠请不吝赐教,小弟感激不尽!长期守候!

网友:
你可以尝试吧veriloga的内容单独放在一个文件里面,然后再主网标里面用相应的语句加进去试一下,只要格式对的话,手动添加也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verilogA我已经编好了一个最简单的测试文件,只有一个输入和一个输出,我把symbol调出来仿真一下性能,结果无法提取网表,大侠可否加qq看帮忙看一下截图,我现在卡在这里没有办法继续后面的工作,非常棘手,多谢了!

网友:
在ade的setup菜单里有个environment选项,点开之后写上你那个veriloga的view类型,应该就是"veriloga"

写好之后再提取一下网标试试。

楼主:
多谢各位,小弟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