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前端设计到后端流片的过程

楼主(2011-05-25):
之前一直是做fpga设计的,最近公司要流个片,需要了解下后端过程。我大概知道需要什么网表了,要经过各项验证了,版图之类的,但没有系统的顺序的概念。
哪位大哥能给详细描述下,从fpga到流片这之间是怎么衔接的,要顺序的经历哪些处理过程啊,还需要进行哪些工作啊,要用到哪几个工具(以cadence为例)。望给小弟解解惑吧,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我一直停留在FPGA之前

楼主:
没人理呢!!!!

网友:
FPGA验证过了也就是说明逻辑设计没有问题。跟ASIC版图没什么关系。需要从DC开始,写时序约束文件、综合生成网表,然后用encounter倒入网表,布局布线 得到gds等版图信息相关的文件,像延时文件和网表文件。还有就是要把GDS文件用cadence 倒入,用caliber做DRC检查和LVS检查。用得到的延时文件和网表文件做后仿真。 大概就这样吧。

网友:
就是你要从DC开始学起,如果你的设计纯粹的同步设计,没有什么异步电路,时钟选择什么的,应该好综合。否则就不好综合了。FPGA验证通过和流片还差的比较远。

网友(2011-07-27):
懂的太少,要学习

网友:
fpga流程和asic差不懂吧,也是netist -> synthesis -> place&route -> sdf annotate

不过是fpga vendor自己一家的软件而已 , 比asic简单

主要是altera和xilinix, lattice,

网友(2011-11-23):
看一本Asic 设计流程的书就知道了

FPGA到asic 有点转变,主要是工具, flow,  ASIC的工具比较复杂,多些,

网友(2012-09-21):
对我这菜鸟来说要学的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