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问:PR后的DRC问题??

楼主(2011-05-25):
用encounter布局布线后,导出GDS文件,加载到virtusoo中,然后查看版图的图层信息,标准单元,RAM等图层都没问题;但是电源环和电源条我布线时布的是metal5和metal6,但是图层显示却不是。不知道这个问题是tf文件的原因,还是encounter时没有做好?希望高人指点~~~Thanks ~~

网友:
most probably your layermap is not proper used .
study your pdk env .

网友:
查看encounter下的map中的图层信息和vortuoso中的tf中的图层信息是否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去查看一下~谢谢版主~~

网友:
可能是你的mapping文件不对

网友:
应该是map文件问题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高手们~~我查看了是map的问题,现在修改了map,DRC就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