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delSim里面的库的映射到底是什么概念?

楼主(2011-05-25):
ModelSim里面的库的映射到底是什么概念?实际怎么使用啊,一般都是vmap work work!

网友:
你如果要用到altera或者xilinx库的时候就不会vmap work work了。。

网友(2017-06-22):
不懂 modelsim.ini中不是都指定xilinx库的路径了吗?还要再vmap干什么呢?不懂vmap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