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怎样产生3ns的 useful skew

楼主(2011-05-25):
在encounter假设主时钟连接了1000 regs,我想找出需要的100 regs与
已知道的1000regs在做时钟树产生3ns useful skew, 怎么控制这100 与
剩下的1000regs 产生?谢谢

网友:
老贾,利用MacroModel这个命令就可以完成你要的。

网友:
set float pin 3ns

楼主:
MacroModel 只是针对hardMacro来平衡model内部sink与要生成sink的skew,但是对于soft model中
的sink没有什么帮助.

网友:
有用的,我做过,做UseFull Skew

楼主:
MacroModel pin XX/XX/XX/reg/CK maxRiseDelay 8ns maxCap 1pf
这样能做出这到这个寄存器8ns的delay时间吗?

网友:
应该可以

楼主:
今天看了实验的结果,要使用MacroModel这个选项所约束reg pin比其他的reg pin的delay长,那么后面的maxRisedelay maxFalldelay minRisedelay minFallDelay 要设计为负数,cksynthesis clock tree 为了平衡skew工具会在约束的reg ck pin 的路径上插入clkbuf clkinv要比其他reg ck  clock tree的级数多,多出的级数的时间就是设计的负数值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