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芯片的型号

楼主(2011-05-25):
各位好:     现向大家求助,具体见图片,这个芯片是什么类型的芯片,最好给出芯片的系列型号   谢谢啦

LT711

LT711

网友:
看不明白  外围电路看不懂为什么那么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管外围,我只是想知道这个芯片的信号或者说属于哪个系列,然后具体的分析 我会自己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