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ARTAN6 FIFO CORE编写问题

楼主(2011-05-25):
ERROR:NgdBuild:604 - logical block
   'Inst_group_UART_a/Inst_UART_CHANNEL_0/Inst_Q_RAM' with type
   'fifo_generator_v6_2' could not be resolved. A pin name misspelling can cause
   this, a missing edif or ngc file, case mismatch between the block name and
   the edif or ngc file name, or the misspelling of a type name. Symbol
   'fifo_generator_v6_2' is not supported in target 'spartan6'.

本人用SPARTAN6里面的CORE编译工具编译了一个FIFO,但是综合布线的时候出现上述错误,各位请帮助看看哪的问题,或者给点资料能找问题的。

楼主:
给自己顶下

楼主:
有人用过这个遇到类似的问题请给点提示``急~

网友:
重新生成一下看看呢?

楼主:
找到问题了。
Add "Macro Search Path" = XPS project implementation sub-directory to Translate Properties so that NGDBuild can find the netlists.
这是Xilinx网站上给出的答案,就是要在 Translate Properties 里面给出*.NGC文件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