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环形振荡器振荡条件的问题

楼主(2011-05-25):
书上分析环形振荡器振荡时说需满足小信号的“巴克豪森”振荡条件,即相位从180下降到0是增益大于1.我想问的是必须的吗??我的电路好像不满足这个振荡条件,但我给节点一个初始值,这个环形振荡器就能振起来,但我不给初始值,它不会自动起振。这是什么情况,我这样的电路review能过吗??如果这样算过的话,那么小信号的启振条件是电路能振荡工作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了??也就是说环形振荡器我只要给其中的节点一个阶跃电压电路必然能工作??

楼主:
这应该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期望高手解答疑惑!!!

网友:
不知道你的电路是怎样的,但增益大于1是必要条件。如果环形振荡器的各级输出会到满幅,它在输出变化的过程中处于中间态时应当是增益最大的时候,这时候如果增益小于1肯定是不会起振的,但在逐渐接近满幅时,增益会越来越小,最终小于1是完全可能的。不知道你看到的增益小于1是在什么状态时。
给个初始值,通常是为了加快仿真速度,特别是低功耗的环振,启动比较慢,此时加个初始值是合理的。但要保证各级增益足够大,如果增益比较小,真的有可能振荡器不振荡。建议环振还是有个启动电路比较保险,特别是对于作产品来说。(作电路的一句流行笑话是 除过振荡器不振,别的电路都振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开环低频增益是有将近20dB的,增益应该是够的,我使用瞬态仿真跑电路,电路也是能正常起振工作,一切良好,唯一我担心的就是我的小信号stb分析显示我的电路phase margin有60°,这让我有点害怕,不符合书上说的振荡条件,所以我在想环形振荡器设计是不是非得满足小信号的不稳定条件(即振荡条件)。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check barkhausen criteria at steady state. stb is meaningless for oscillator. Try pstb.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刚才刚跑了pstb,因为我以前没做过pstb,所以这个结果的波特图看不太懂,我发现电路低频下相位为0,增益幅度为1,这个情况覆盖了很长的一段低频段(直到6.4kHz),请问这样的情况是否符合振荡的条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巴克豪森判据肯定是没问题的,我觉得你的电路随着电流不同可能工作状态会发生变化,我在做晶振的时候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只有给一个恰当的初始状态才能让电路的增益大于1,否则就锁住了,stb是不能考虑这一效应的,所以可能给出的结果不对,还是要以tran仿真为准。

网友(2018-02-24):
回复 楼主:

这个增益是不是不能看低频的啊,得看你振荡频率出的增益才对吧?